[求助] layout调用Symbol网络名和顶层不一样,求助大家!!!

楼主(2022-07-15):
请教一下大家,我原理图是几个symbol组成的,layout也是分几个模块画的,最后版图合并的时候,将一个symbol打散后,发现里面的GND VDD 变成了I4|VDD,I4|GND,如此一来和顶层的VDD GND的net名不同,连上就报错,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还是说合并版图的时候不能打散? 可那样调整不是很不方便,

网友A:
为什么要将Symbol打散呢,如果你一定要打散,那你就手动去把NET的connectivity改成对应的nam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将Symbol打散呢,如果你一定要打散,那你就手动去把NET的connectivity改成对应的name就行了 ...

因为打散后调整更方便一点,那请问一下是在connectivity哪里改呢,新手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打散后调整更方便一点,那请问一下是在connectivity哪里改呢,新手不太清楚。。。
...

选中对应的线,然后Q,在connectivity中改成你想要的线的NET nam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