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8下virtuoso启动不起来,和OA相关

楼主(2022-07-15):
centos8下virtuoso启动不起来,错误如下,和OA相关: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 /opt/IC617/share/oa/bin/sysname returned an error status:
                            unknown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该怎么解决?求教大神!!!

网友A:
去/opt/IC617/share/oa/bin/sysname自己手改一下,把RHEL 8的内核版本写进case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opt/IC617/share/oa/bin/sysname自己手改一下,把RHEL 8的内核版本写进case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语法。 ...

谢谢!改了以后这个错误确实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