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代码前后都有synopsys translate_off/on还能用DC综合吗

楼主(2022-07-15):
如题,我拿到的代码都有这个东西,老师让我直接注释掉,但是里面有===这种不能被综合的符号。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off和on中间的代码,dc好像会自动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和on中间的代码,dc好像会自动忽略

那我的代码就不剩下什么东西了,那是不是DC就不能综合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代码就不剩下什么东西了,那是不是DC就不能综合了呀

代码是仿真模型吗?还是DC的designware?如果是后者,DC自己会处理的。直接导入,跑一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