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伙看看这个bandgap电流,没有startup电路怎么工作呢

楼主(2022-07-15):
我在jssc找了一篇bandgap,但是发现它并没有startup电路,不知道判断的对不对。

OPA电路

OPA电路

bandgap电路

bandgap电路

相应论文

网友:
如果发paper 很多不会提start Up .. 这不是 paper 重点 . 再来 OPA 没有 start Up ,. bandgap 还是会动 , op amp 只要输入差 gain 很高就会动. 量产下有风险
Bjt 一般 1:8  , 也曾看过 1:49 (for reduce noise ) ,  paper   1:20 花一堆 bjtarea 那 有何好处??
Bandgap bjt 其实也不小阿

网友:
paper都是讲原理,
不是项目评审,电路不会有细节。
而且,有时候,极具价值的核心技术参数都是修改了的
甚至不重要的device会故意乱画

网友A:
bandgap的这种paper很多都是讲带隙的原理,启动电路很多不说的,你可以仿真一下,把核心搭出来,启动电路拉N或者拉P都试试,仿一下简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gap的这种paper很多都是讲带隙的原理,启动电路很多不说的,你可以仿真一下,把核心搭出来,启动电路拉 ...

嗯嗯,我搭了一个简单的startup电路,在运放的一段制造了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