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时序关系的序列疑惑和分析

楼主(2022-07-15):
断言应用指南中的时序关系的序列,里面的例子是
文中的解释是
这里的疑惑是  如果b在两个时钟后是1,但是a变成了0
这时是否算成功呢?
由此我写了如下两个a、b的时序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时序是这样的a为一序列开始,两个周期后b为1,a为1才算成功,而不单单是b为1就能成功。
如果有更多疑惑,欢迎留言讨论!-------------------分割线--------------------------
感谢4楼12楼的建议,特此做出补充和修改,波形上的绿色代表的是a检测成功 ##2 b也检测成功,而*号代表了多种状态。
而序列中我加入了assert success便能看到序列确实在a=1 ##2,b等于1这时不论a=1或者0,都会有success的logo。

网友A:
你的意思是,2个周期以后同一个时钟上升沿,要a=1和b=1才能断言成功?我理解是第一个时钟上升沿a=1,2个时钟周期过后b=1就是断言成功了。看你的波形好像没有断言的特性一直没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2个周期以后同一个时钟上升沿,要a=1和b=1才能断言成功?我理解是第一个时钟上升沿a=1,2个时 ...

我从波形图上看却是如此,你指的断言特性是什么,你可以在你的试验环境中测试一下,如果有问题欢迎探讨
正如波形上显示的,我第一个序列断言成功了,图上有绿色的小箭头,而二个序列就是你说a=1,两个时钟后a=0,b=1,断言没有显示成功,我依据波形图推断的

网友B:
你这个波形没看到有a=1, ##2 a=0, b=1而fail啊
你可以看下IEEE Figure 16-2,##2后只需要b=1,不需要a=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波形没看到有a=1, ##2 a=0, b=1而fail啊
你可以看下IEEE Figure 16-2,##2后只需要b=1,不需要a=1 ...

此处我认为已经是a =1 且 2个时钟后 a=0.b=1了
我目前在找这个2018的标准但是未能找到明确说明的章节,若朋友有找到,麻烦说下明确的章节和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处我认为已经是a =1 且 2个时钟后 a=0.b=1了
我目前在找这个2018的标准但是未能找到明确说明的章节, ...

我了解的是:标注成功/失败应该是序列开始时刻啊,t1 成功的话t2时刻应该b=1,但是波形显然不是
还有t0, t3也应该是序列开始时刻,但是波形显示没有标注
我懵逼了,看不太懂……能否看下你怎么给的激励
IEEE手册:Chapter 16.7

没有的话链接:
最新IEEE SystemVerilog 1800-2012 语法参考手册
https://bbs.eetop.cn/thread-387263-1-1.html

网友(点评):
你说的t0 t3是序列的开始 波形上标注了 也就是空着 没有红或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的是:标注成功/失败应该是序列开始时刻啊,t1 成功的话t2时刻应该b=1,但是波形显然不是
还有t0,  ...

这是激励
按照你说得 把断言成功当成序列判断的开始,我又做了个试验,以下是试验截图,
在你标注的T2点依然没有断言成功标志,你可以在你的环境里测试一下,然后附上截图

网友(点评):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激励
按照你说得 把断言成功当成序列判断的开始,我又做了个试验,以下是试验截图,

用你的代码
看报告75,175,325ns 三个序列开始时刻都success了,就是不晓得为啥没有绿箭头
所以序列开始##2时刻不用管a的值
我看的标准和sva书里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代码
看报告75,175,325ns 三个序列开始时刻都success了,就是不晓得为啥没有绿箭头
所以序列开始# ...

嗯嗯  你的logo里确实是这样的,我也调用了我的logo  发现全是fail  是我的环境有问题嘛  我用VCS的 波形用的verd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代码
看报告75,175,325ns 三个序列开始时刻都success了,就是不晓得为啥没有绿箭头
所以序列开始# ...

附上我的logo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我的logo

剩下的时刻不就是success的吗?50, 150, 325ns你跑时候没加-assert success?

网友C:
我觉得因为是a##2,所以每个cycle都在判断a的值,a不为1直接fail,所以有你说的这个现象,必须a之后两个周期ab 同时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下的时刻不就是success的吗?50, 150, 325ns你跑时候没加-assert success?

这里我加入assert success  确实如你所说能看到  success,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因为是a##2,所以每个cycle都在判断a的值,a不为1直接fail,所以有你说的这个现象,必须a之后两个周 ...

那么你的意思是那个a4的success是两个都检测到才会绿色,而其中一个都不会有,但是a=1后 ##2  不论a=1或者0  只要b=1都算成功?只是显示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因为是a##2,所以每个cycle都在判断a的值,a不为1直接fail,所以有你说的这个现象,必须a之后两个周 ...

是的 如你说的,在显示中绿色应该是代表两个状态都成功了,而*号的是多种状态,应该是a检测失败而序列成功了,具体能否把这个状态进一步拉开我没找到选项,而我加入anpengfei建议的assert success其实能看到无论a为1和0,都能在logo上打印出su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