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端的三极管

楼主(2022-07-15):
如图,输入PAD端的三极管能起什么作用,这样的连接也不像是二极管连法

网友A:
看着有点像esd呢

网友:
这两个npn是做ESD管吧,我在TI的高压电源芯片中见过这种两个叠起来的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像esd呢

好的,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