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的manufacturing flow是怎么跑的

楼主(2022-07-15):
用tessent插入mbist,仿真pass。然后想生成stil和wgl
按照ug在create_pattern_specification后面加了manufacturing
create_pattern_specification manufacturing
process_pattern_specification
process后在tsdb里面生成了stil,或者指定其他格式也可以(如wgl)
但执行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就提示缺少simulation.data_dictionary
请问还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A(2022-08-17):
生成的STIL是不能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STIL是不能仿真的

是啊,还以为可以和tetramax的stil一样可以直接仿真
不过tessent自带命令stilverify可以把stil转成verilog,和signoff flow输出的verilog是一样的

网友B:
试试set_testbench_simulation_options 指定下simula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还以为可以和tetramax的stil一样可以直接仿真
不过tessent自带命令stilverify可以把stil转成verilo ...

tetramax的stil一样可以直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set_testbench_simulation_options 指定下simulator

用哪个仿真工具呢指定的是vcs
从log来看,create_pattern manufacturing 之后只生成stil文件,没有配套的testbench
从而导致tessent不能跑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