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如何仿真CMOS射频接收机的误码率和灵敏度

楼主(2022-07-1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①:对于蓝牙或者wifi标准的接收机系统,我看的一些文章中都是在测试时把接收机的误码率达到10-3时的输入功率定为灵敏度,但是想知道基于这种方法在仿真设计中应该如何做到呢?

问题②:我从课本中所了解到的灵敏度指导公式是-174+NF+10lgB+10lgSNR ,如果通过公式计算的话,在cadence里可以把NF仿真出来,但是这个最小SNR怎么得到呢?
所以一个接收机的误码率和灵敏度是只有测量的方法才能得到,仿真无法得到吗?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除了NF,其他都是数字通信算法的工作

网友(2022-09-02):
同问,我也觉得是测试才能得到其他计算灵敏度的参数

网友:
这个我也纠结过很久,误码率是实际通信关注的指标但是搞射频/模拟电路看信噪比,一般协议里会有给定调制方式下(忽略编码部分)所要求的误码率,不同调制方式的误码率和SNR关系(BER v.s. SNR)可以通过MATLAB建模得到,然后去反推接收机需要达到的NF。如果对接收机整个仿真误码率的话,一般不太现实,电路规模太大。

网友:
morderm的人会给个最差S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