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MX软件使用方法

楼主(2022-07-15):
EMX中仿真电感、电容、变压器等单独无源器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模型处理,如果是一个类似射频电路进行EM仿真时,如何处理呢?

网友(2022-10-05):
楼主结决了嘛,小弟最近也在学习

网友(2024-04-18):
我想问下哥们知道为什么生成做完emx仿真,先点moedl,再点spr生成的模型,为什么做SP仿真,仿真结果全是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