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错误,LVS能过但PEX报错,报错内容包含LVS不对应以及三个未知错误,希望大佬指导

楼主(2022-07-16):
PEX error:
Hcell correspondence...........leads to a many-many correspondence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Correspondence...........leads to a many-many correspondence
望大佬指导如何解决这几个PEX错误,不胜感激

如图所示,LVS能过但是在PEX报错内容(上方蓝圈)中显示LVS不对应,在下方蓝圈中有三个未知的错误,目前没有 ...

如图所示,LVS能过但是在PEX报错内容(上方蓝圈)中显示LVS不对应,在下方蓝圈中有三个未知的错误,目前没有 ...

网友A:
既然LVS已经通过了,那么就去掉LVS中hcell的设置,不需要hcell文件的帮助再跑一边LVS,如果LVS通过的话然后再做P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LVS已经通过了,那么就去掉LVS中hcell的设置,不需要hcell文件的帮助再跑一边LVS,如果LVS通过的话然后 ...

谢谢老哥,我把PEX里面INPUT选项的H-Cells下面的Use LVS H-Cells file这个选项取消勾选之后就可以跑过去提取calibre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16):
参照帖子也成功解决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