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生成的verilog转cdl后Cadence导入生成的schematic有VDD vdd VSS vss大小写冲突

楼主(2022-07-16):
过程:1.在ICC route完成后中用write_verilog生成.v网表。

2.用v2lvs转成cdl 网表。
3.在Cadence中导入cdl网表。
原因:在std cell都是用的vdd vss小写,在PR的时候都是VDD VSS大写,导出的cdl有大写有小写。导出来的schematic一堆错误,手动改cdl怎么都不行。
有高手了解如何解决吗?

schematic同时存在VDD VSS vdd vss

schematic同时存在VDD VSS vdd vss

cdl netlist

cdl netlist

verilog netlist

verilog netlist

网友A:
define_name_rules my_rule -case_insensitive
change_names -hierarchy -rules my_rule
重新写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_name_rules my_rule -case_insensitive
change_names -hierarchy -rules my_rule
重新写网表

感谢!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但是还是不行。我在ICC PR的时候就发现两个问题:
1. 用 create_rectilinear_rings -nets {VDD VSS}
   create_power_straps -nets {VDD VSS}
这两个的参数必须是大写的VDD VSS,我用小写的直接报错误,用大写的通过。推测是工具不让用小写的。

不明白这里的两个命令限制必须用大写的VDD VSS,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否能改过来,如果这个地方能改成小写的那就可以一致了。

2. 在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
的时候,必须是小写的vdd,vss,否则报错误,用大写的报没有pin VDD VSS name,改成小写的通过。
这个原因我推测是因为std cell里面全部用的是小写的vdd vss,必须要和std cell匹配。

所以在ICC生成的CEL里面,net是大写的VDD VSS,power/ground pin是小写的。

小写的vdd vss不好改,毕竟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但是还是不行。我在ICC PR的时候就发现两个问题:
1. 用 create_rectilinear_ ...

把power net 命名为VDDS VSSS或者其它呢,我做项目重来不将pg net 命名为VDD和VSS防止就是为了防止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ower net 命名为VDDS VSSS或者其它呢,我做项目重来不将pg net 命名为VDD和VSS防止就是为了防止冲突。 ...

谢谢!问题解决了。
后来发现VDD VSS的大小写在RM脚本里面是可以随意的配置的,后面通过两步就解决了这些冲突。
第一是把net 和pin都改为小写的vdd vss,即和std cell里面保持一致。
第二是把自己生成的cdl和厂家提供的cdl的有 GLOBAL vdd vss 这个GLOBAL vdd vss 定义去掉,有GLOBAL定义spice in导入时会自动加!(感叹号),也会引起冲突。不过在删除GLOBAL后需要在 subckt 定义后面加上vdd vss,否则转出来没有vdd vss 的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_name_rules my_rule -case_insensitive
change_names -hierarchy -rules my_rule
重新写网表

你好 借楼讨教下, innvous 网表怎么避免类似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2023-10-24):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后来发现VDD VSS的大小写在RM脚本里面是可以随意的配置的,后面通过两步就解决了这些 ...

怎么把自己的电路生成cdl文件?求支援啊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