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

楼主(2022-07-16):
vavido 布局布线所用时间太长导致建立时间 时序违例咋办

网友:
1. 降频
2,打开retiming选项
3,调整综合和布局布线策略。4,查看时序违例的路径,看看代码上能不能优化。增加流水线。如果路径是跨时钟域的路径,或者异步复位路径可以设置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