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8下virtuoso启动不起来

楼主(2022-07-16):
centos8下virtuoso启动不起来。错误如下:

virtuoso:   ERROR: Unrecognized platform.
virtuoso:          Make sure that your current host architecture and OS are
virtuoso:          supported by Ca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virtuoso.
virtuoso:          If you contact your Cadence representative, please provide the
virtuoso:          following information:
virtuoso:              - cds_plat returned:
virtuoso:                  /opt/IC617/tools/dfII/bin/virtuoso[84]: .[696]: /opt/IC617/tools/bin/cds_plat: not foun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virtuoso:              - on platform: Linux JJW2 4.18.0-394.el8.x86_64 #1 SMP Tue May 31 16:19:11 UTC 2022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关键是另一台机器为装好了,这台就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ldd /opt/IC617/tools/bin/cds_plat
If libs not found then try this:
yum install glibc.x86_64 glibc.i686 glibc-devel.x86_64 glibc-devel.i686 libstdc++.i686 libstdc++.x86_64 libstdc++-devel.i686 libstdc++-devel.x86_64

网友(2024-12-20):
ldd /opt/eda/cadence/IC618/tools.lnx86/bin/cds_plat
        not a dynamic execu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