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LNA输出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2-07-16):
最近在做LNA,我发现许多LNA的输出匹配都采用LCC型的匹配而不是正常的L或者T型的匹配网络,这有啥说法吗

网友A:
题主图片上的LCC型匹配网络为pi型匹配网络。占支配地位的寄生元件是电容则pi型匹配网络适合,占支配地位的寄生元件是电感则T型匹配网络适合,L型匹配网络Q值并不是设计的自由度。 片内LNA寄生元件以分布电容为主,所以pi型和L型适合,又因为L型不能控制Q值,故大部分使用pi型。 无论pi型还是T型还是L型只适用于窄带匹配网络,宽带匹配网络多数采用变压器(巴伦)结构或串接L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主图片上的LCC型匹配网络为pi型匹配网络。占支配地位的寄生元件是电容则pi型匹配网络适合,占支配地位的 ...

它采用LCC的pi型而不是传统LCL的pi型是出于吸收PAD的寄生电容吗,以前做PA没看到过这种LCC结构的匹配网络所以很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采用LCC的pi型而不是传统LCL的pi型是出于吸收PAD的寄生电容吗,以前做PA没看到过这种LCC结构的匹配网络 ...

ww 无论是LCL还是CLC都为pi型匹配网络,CLC当然可以将寄生pad电容吸收进来为匹配网络服务,降低所需电容值要求。固然pi型匹配网络特点都适用。我想LNA采用LCC出于两点考虑。第一:LNA的负载更适合用L而不是C 第二:LNA往往需要驱动后级电路,后级电路存在静态偏置DC,若采用L则直流偏置点将短路到地(当然也可以增加隔 直电容,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 无论是LCL还是CLC都为pi型匹配网络,CLC当然可以将寄生pad电容吸收进来为匹配网络服务,降低所需电容 ...

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但是对于第二点,如果采用LCL匹配网络,下一级电路的直流偏置电源不也可以直接与L相接,起到一个减小面积的作用,这样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