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ascode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2-07-16):
最近在做LNA跑仿真发现Cascode共删管的栅极是否加入电容对性能影响很大,但是在差分Cascode里却没有影响,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电容作用除了滤波还有啥呀,为啥在单端Cascode中对性能影响这么大,加入电容后增益加了5~6dB

网友A:
Cgs耦合以及电源上的耦合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s耦合以及电源上的耦合滤波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为啥在差分电路中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B:
相差5-6db 刚好放大倍数相差2倍,楼主确定仿真设置参数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差5-6db 刚好放大倍数相差2倍,楼主确定仿真设置参数对吗

由于共栅管的偏置是由Vdc接一个大电阻进行馈电的,经过trans仿真发现使用大电阻会使得共栅管的栅压摆幅增大从而降低了漏端摆幅,因此增益有所降低。相差5~6dB,是因为偏置采用了choke电感进行偏置,在交流时栅极悬空电位不定,使得工作状态变化了
但是上述的这些增益差别,在差分cascode里却没出现,不管是否接入滤波电容S21都没有影响,这我还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为啥在差分电路中没有什么影响呢

差分正负都耦合到Gate,抵消了,Gate还是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正负都耦合到Gate,抵消了,Gate还是虚地。

好的,了解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