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s全局ESD总线的问题

楼主(2022-07-17):
想请教一下前辈,SMIC 40nm工艺,IO的前驱有一个地VSS,这是全局的ESD总线,后驱也有一个地叫VSSD(1、这也是ESD总线吗?),2、可以认为vss是core的地,后驱的VSSD是IO的地吗?3、check list里面说“The post-driver ground bus of the I/O cells should form an unbroken ring.”,假如说数字不同电压的IO之间用了power cut,power cut左右的VSSD就就用反向二极管隔开了,这也算unbroken ring吗?

网友:
1、这也是ESD总线吗?
-> 这个不是ESD总线

2. 可以认为vss是core的地,后驱的VSSD是IO的地吗
-> 是的

3、check list里面说“The post-driver ground bus of the I/O cells should form an unbroken ring.”,假如说数字不同电压的IO之间用了power cut,power cut左右的VSSD就就用反向二极管隔开了,这也算unbroken ring吗?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