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能把power switch cell串起来的脚本?

楼主(2022-07-17):
目前自己做的模块memory居多,channel里面都有power switch cell。现在需要把所有的power switch cell首尾相连串起来,工具自带的daisy连接方式是不行的,有时把隔很远的cell连起来有很大的transition,跪求论坛的高手提供一个可以自动把power switch连起来的方法,有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下小弟,或者谁有现成的脚本能提供的话,也很欢迎。小弟微信:tangzilong2006

网友A:
我现在的做法是: 先把power switch cell 加上(channel 比较多的话,注意chanel 里的power sw 数量),然后让工具把所有的power switch rechain到一起,这里先不用考虑power sw之间的transition 以及chain链,(这样应该也可以分析power IR)等到floorplan 确定之后,在手动去reach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做法是: 先把power switch cell 加上(channel 比较多的话,注意chanel 里的power sw 数量),然 ...

感谢您的回复,

这里我想问一下,手动re-chain的工作量不小吧!

网友B:
连个图也没有,正常情况下后续的opt,always-on bufer会去解这种transition问题的啊。
不知道你这啥目的。

楼主(2022-09-06):
引用 网友B:
连个图也没有,正常情况下后续的opt,always-on bufer会去解这种transition问题的啊。
不知道你这啥目的。 ...

就是不想加ao buffer,希望能把靠近的pso连起来,尽量别连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