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通过了 ERC总报这个错误 大家来看一下

楼主(2022-07-17):
然后总说没有接电源和地,找了半天错误也没找到 电路图连得也正确,这个版图的话就是D触发器和反相器,可以说是都是数字部分。

网友:
查看一下LVS rule文件中关于电源和地的定义,把这两个“DVDD_5”和“DGND_5”加到lvs rule文件中试试;或者直接把电路图和版图的pin名直接改成VDD、GND

网友:
图一的那个guard ring你是不是没用metal去连接到对应电位,而是打的label?

网友:
可以把schematic/layout view放上来看看,一个可能是调用的stdcell不含sub。

网友:
首先,出现softchk error,是因为版图在lvs的时候认为你的某个衬底sub没有接在power或者gnd上面,根据您的描述,应该是版图和电路的连接是一样的,sub并没有悬空,那么问题90%的概率是lvs的cmd file里定义power、gnd的名字没有版图里的电源和地的名字,如图所示,在它的后面把版图对应的power和gnd名字在这里写上,然后在重新跑lvs ,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