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7-17):
折叠共源共栅仿真ac的时候性能指标满足,为什么仿真stb的时候增益,相位裕度都显示nan,我这样的接法是正确的吗?

网友:
你看看vdd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看看静态工作点对不对哦

网友A:
DC对的话,你再增加仿真频率范围,然后看波形,看是不是频率补偿有问题。都是nan,说明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没测到或是指标特差。

网友:
建议先仿一个DC 看工作点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对的话,你再增加仿真频率范围,然后看波形,看是不是频率补偿有问题。都是nan,说明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

为什么这里漏极电压这么高呀,输出与vin-接到一起之后vin-就被拉的很高,整个电路就不正常了,怎么进行改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里漏极电压这么高呀,输出与vin-接到一起之后vin-就被拉的很高,整个电路就不正常了,怎么进行改 ...

你看看是不是环路接成正反馈了,输出等于电源电压,明显是成比较器了,检查下环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环路接成正反馈了,输出等于电源电压,明显是成比较器了,检查下环路吧。 ...

好的好的,确实是我接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确实是我接错了,非常感谢

没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