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基于PBA 时序MET SDF基于GBA抽取无法MET

楼主(2022-07-18):
PT基于PBA 时序MET  SDF基于GBA抽取无法MET  , 各位大大们 在工作中PT是都基于GBA MET的吗 不然如何保证SDF的后仿没有问题呢,很疑惑,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一般路径按GBA收敛,计算速度快;特殊难收敛的路径可以按PBA收敛,路径多的话计算速度巨慢。如果PBA收敛,GBA不收敛的路径,后仿可以降低一点频率。一般后仿是为了大概验证约束的正确性,和实际timing相差还比较大,比如你提sdf时是否带ocv、clock uncertainty都影响你仿真结果和PT收敛结果的一致性,后仿能够验证大的约束问题,小的setup和hold违例需要静态时序分析去保证,这是我的理解,请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路径按GBA收敛,计算速度快;特殊难收敛的路径可以按PBA收敛,路径多的话计算速度巨慢。如果PBA收敛,G ...

我理解的:  这个后仿有些setup/hold违例也是可以的?只要PT这边PBA时序MET了就可以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有setup和hold违例pattern可能就不pass了,所以pt中hold肯定要修干净,setup没干净可以把pattern降速 ...

谢谢回复, 我的理解是您这边是setup和hold都在PBA模式下进行clean,那请问您这边给前端做后仿的sdf是什么条件下抽取的呢?是不要OCV的情况下 PT GBA MET下抽取给前端的sdf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理解是您这边是setup和hold都在PBA模式下进行clean,那请问您这边给前端做后仿的sdf是什 ...

ssg、低电压、-40°C下提的sdf。是否带OCV好像是新版本PT工具才支持,我用的版本不支持,我们后仿都不带ocv,所以前端拿到的sdf的setup和hold比我们PT里面报的乐观。比如一个模块setup没clean,我会告诉前端差多少,他降速到我收敛的频率跑仿真一定没问题。PBA比GBA乐观,一般GBA收敛PBA就收敛了,印象中sdf里面好像也是GBA的timing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