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和后仿真不一致

楼主(2022-07-18):
1. STA没有报timing有问题,但是后仿真出现timing violations,请问一般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导致?
2. 后仿真里把部分功能关掉以后就没有timing violations了,如果这部分功能以后都不需要了,直接用这个版本去流片,能不能保证剩下的功能可以工作?
第2个问题相当于:STA和后仿真不一致时,应该以谁为准,还是这时候谁都不可靠了?

谢谢!

网友:
建议先检查仿真用到的外部激励时序是否正确,仿真场景是否正确。这一步无论如何都是要做的。如果仿真激励都不正确,那就根本无法保证片子功能正确,流片就是扔银子。
如果仿真激励是对的,接着查哪里报timing violation,确定是否SDC有遗漏或错误。
如果是公司产品,不建议流片,没必要浪费资金。
如果是学校设计,也不建议流片。学校设计重要的是学习,找到root cause提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晚一点流片没坏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异步逻辑加了false path导致STA里是不报的,但是simulation的时候是有可能发生在异步接口出现violation。举个简单的例子:
2级flop同步的电路,大家都非常熟悉,第一个寄存器在STA的时候是会设置false path,所以不会检查,但是在simulation的时候,timing check是基于自己本身的setup/hold来检查的,就有可能报violation,解决的办法就是将这个flop改一个名字,让他不检查setup,hold,因为设计就保证了早一个cycle或者晚一个cycle,应该对整个功能不会有影响。

网友:
STA 只覆盖同步path, simulation基于annotated delay和cell的timing check函数报错。1.异步不check,但不应该影响仿真结果,否则check constraint合理性。2.同步逻辑 STA 中delay和sdf写出的delay算法是有gap的,例如OCV,但通常STA更悲观,具体例子具体检查。3. simulator标注delay depends on cell simulation model严谨性和simulator option的正确性。manual比较sdf 中各级delay和waveform测量出delay的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