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VE问题

楼主(2022-07-18):
我用命令calibre -rve ****.results之后,如何debug的时候和virtuoso里面的版图链接起来呢?在RVE中点击错误的时候希望跳转到版图上去。

网友A:
在rve的setup里面设置socket,点击连接

网友B:
一种是在版图通过calibre→start rve打开RVE窗口,这种稳定会跳转到版图
还有一种是先打开版图,再通过指令打开calibre -rve
直接开rve不会跳转,可以在rve里面view→terminal手动用指令打开版图,但我打开后rve窗口会死机,不推荐。还有一种是specify layout cell,俺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在版图通过calibre→start rve打开RVE窗口,这种稳定会跳转到版图
还有一种是先打开版图,再通过指令 ...

一模一样,我的也是死机,还是直接start rve里面开比较好

网友C(2022-09-22):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在版图通过calibre→start rve打开RVE窗口,这种稳定会跳转到版图
还有一种是先打开版图,再通过指令 ...

求助大佬   用脚本跑drc/lvs   rve开起来之后 双击报错的点, layout窗口会弹出到其它同事的显示器上去,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助大佬   用脚本跑drc/lvs   rve开起来之后 双击报错的点, layout窗口会弹出到其它同事的显示器上去, ...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怎么解决的

重启服务器就恢复正常了。无奈之举。

网友(2024-02-22):
请问一下RVE是什么的缩写,还有CDS.lib的CDS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A:
在rve的setup里面设置socket,点击连接

大佬,具体怎么设置?socket number怎么确定?用calibredrv跑出来的diff文件,用virtuoso-calibre-start rve打开,怎么和layout对应上呢

网友(2025-07-18):
引用 网友A:
在rve的setup里面设置socket,点击连接

请问大佬怎么操作,具体没有找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在版图通过calibre→start rve打开RVE窗口,这种稳定会跳转到版图
还有一种是先打开版图,再通过指令 ...

请问通过什么指令打开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