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模拟的方式产生如图所示的时钟序列

楼主(2022-07-18):
各位大神求助,想问下如何用模拟的方式产生如图所示的时钟序列?就是用与门、非门那些,但是具体要怎么搭要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A:
S2不就是S1的二分频吗。后面的波形就用DFF,根据需要选电平敏感还是边沿敏感的结构。比如S3,就可以用S1当时钟,采样S2,电平敏感的DFF,高电平采样,低电平复位。再比如S4,不就是S2和S3的异或吗?

但是这样的话,大概率会有毛刺,因为时钟电平可能会交叠。

其实就是找逻辑关系。用DFF采样也行,还可以把某一路的时钟当做DFF的复位信号。

网友:
可以查查译码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不就是S1的二分频吗。后面的波形就用DFF,根据需要选电平敏感还是边沿敏感的结构。比如S3,就可以用S1当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