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DDRIP用dfe结构,怎么在DQ路径做delay来保证timing

楼主(2022-07-18):
如图,请教下各位大佬,SOC里lpddr的DQ在RX采用DFE结构来减小面积和功耗的话,dqs和dq路径delay会不匹配,怎么在DQ路径上增加delay,来保证read eye trainning 时controller能找到left bound呢?
如果用模拟的buffer做delay,功耗也不小,还不如直接用ctle,

网友A:
这图哪里来的,没说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哪里来的,没说对哦。

图是网上截的一家IP公司的,请问是哪里没说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哪里来的,没说对哦。

图上是read dq deskew trainning,应该是没错的,是为了保证进行read eye training之前,所有dq对齐且dqs处于dq左边来确保能找到left bound。问题是如果dq采用dfe结构,进入dfe前都是模拟信号,怎么做delay呢

网友B(2023-05-16):
引用 楼主:
图上是read dq deskew trainning,应该是没错的,是为了保证进行read eye training之前,所有dq对齐且dqs ...

如果是lp5的协议,可以借用read preamble的边沿。

楼主(2023-09-30):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lp5的协议,可以借用read preamble的边沿。

感觉这个是正解,lpddr5 preamble的toogle数量比较多,应该能满足要求,但需要跟数字部分联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