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 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2022-07-18):
c如图所示,上下两个mos管的栅极电压只要变化几毫伏输出的静态电压变化就很大,这种CLASSab咋做输出啊,这两个电位不可能是不变的呀,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为轨到轨运放,classab 输出,vo的直流电压总会导致有一个进入线性区,就是由于栅极电位所致,请问怎么解决呢?
请赐教!

楼主:
怎么会怎么会没有人呢

网友A:
漏端电压不是由栅端电压决定的,通常由外面的电路决定,比如接一个反馈电路固定输出电压。

网友B:
是不是开环仿真的?你要接成负反馈

网友C:
线性跨导环确定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将输出的两个管子的静态电流设置在差不多的大小,两个管子就都在饱和区了

网友D:
开环的放大器,输出肯定是高低电平。输出反馈到反向输入端再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环的放大器,输出肯定是高低电平。输出反馈到反向输入端再调吧

谢谢您的回复,我接成跟随器的形式,一个输入端给0-1.8v,另一个输入端总是高电平,不跟随输入,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开环的静态工作点没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环的放大器,输出肯定是高低电平。输出反馈到反向输入端再调吧

接成跟随器根本不跟随输入啊,输出始终是高电平,就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跨导环确定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将输出的两个管子的静态电流设置在差不多的大小,两个管子就都在饱和区了 ...

您看一下,M17和M26有相同的VGS,也就是说M26和M17的宽长比之比乘以M17的电流就是输出下面一级的电流大小,但是M17的电流还有来自差分对管的电流,这两股电流加起来很大,使得输出的电流也不好匹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环的放大器,输出肯定是高低电平。输出反馈到反向输入端再调吧

大佬可以有偿帮我看一下么,我接成负反馈输出一直是电源电压,我寻思到底是开环调到饱和还是闭环调到饱和,跟随器的形式,两个输入电压完全不跟随,不一致,电流电压关系更乱,比如我输入0V,结果另一个端口就是1.8v了,并不是0v,我开环的时候出了输出管所有的管子都在饱和区啊,一直找不到原因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端电压不是由栅端电压决定的,通常由外面的电路决定,比如接一个反馈电路固定输出电压。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环仿真的?你要接成负反馈

接成闭环直接乱成一锅粥了,开环还好

网友E:
电源电路里的偏置电压和电流不能直接用理想激励来加,要做电流镜和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电路里的偏置电压和电流不能直接用理想激励来加,要做电流镜和偏置电路 ...

额 这个我就在外部结了一个电流源,然后偏置给各个支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一下,M17和M26有相同的VGS,也就是说M26和M17的宽长比之比乘以M17的电流就是输出下面一级的电流大 ...

vgs21+vgs22=vgs20+vgs25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我就在外部结了一个电流源,然后偏置给各个支路了

输出管的栅端电压主要是两个二极管连接的vgs决定,vds的话,接成buf,输出电压等于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成跟随器根本不跟随输入啊,输出始终是高电平,就很奇怪

先检查电路吧,你的vb1跟vb5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电路吧,你的vb1跟vb5怎么给的

就是直接外接一个电位,1.8v电源电压时,我给的是vb1 0.7v Vb5 1.1v 这样开环就都在饱和区

楼主:
谢谢大家 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