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2-07-18):
这个电路我只知道是电流复用相关的,想问下各位大佬它的具体工作方以及作用

网友A:
具体你这个电路是哪的,不太清楚
但这就应该只是个resistive-feedback TIA,一般高速driver会用到这种结构,参见如下论文

A 28 Gbs 1.6 pJb PAM-4 Transmitter Using Fractionally Spaced 3-Tap FFE and Gm-Re.pdf

A 20 Gbs 0.4 pJb Energy-Efficient Transmitter Driver Utilizing Constant-Gm Bias.pdf

CMOS Inverter as Analog Circuit An Overview.pdf

网友:
蹲蹲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你这个电路是哪的,不太清楚
但这就应该只是个resistive-feedback TIA,一般高速driver会用到这种结构 ...

他是用于接收机里面加权消除谐波用的

网友B:
左右两边是个跨阻放大器,做混频器的时候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边是个跨阻放大器,做混频器的时候用到过

请问对增益有什么要求吗,这个我也是用于混频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对增益有什么要求吗,这个我也是用于混频器的

对增益没有改善,改善的是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