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例化dds ip核时 dds输出是定值

楼主(2022-07-18):
有大佬遇到这情况么

网友A:
你的相位增量和相位偏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相位增量和相位偏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相位增量和相位偏移呢?

固定模式  不需要配置相位增量和频率增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是 hardware模式

增量怎么是0?

网友:
是不是resetn拉0的问题?

网友:
没有解复位?

楼主:
拉高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