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 打开 默认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7-18):
正常新建ADE L后 analyses 里面应该没有任何仿真,但是我现在每次新建一个ADE L里面都有2个仿真(tran pss),就像默认一样。如何能删掉这个默认的设置。之前都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建议更多的使用ADE XL,而不是ADE L

网友B:
可能你在打开lib/cell/view时,打开的view是之前存储好的state,并且open with ADE state。
只要选择上次仿真时的lib/cell,存储好的仿真state会自动出现在view里面,方便用户选择直接加载的。
可以试一下:
关闭virtuoso,在library manager或者File->Open中的openFile中打开lib/cell/view时,打开的是schematic,再打开ADE,然后自己设置各种仿真条件。

网友C:
你从电路里打开ADE L的时候是没有的 单独打开会保存上次的状态 你手动删除一下 然后关闭的时候点击保存 下次打开就没有了 下次用完关闭点不保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从电路里打开ADE L的时候是没有的 单独打开会保存上次的状态 你手动删除一下 然后关闭的时候点击保存 下 ...

我从电路里打开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多的使用ADE XL,而不是ADE L

我现在用ADE assembler 也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在打开lib/cell/view时,打开的view是之前存储好的state,并且open with ADE state。
只要选择上次仿 ...

没用的,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就算从原理图里打开,也是有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的,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就算从原理图里打开,也是有的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virtuoso启动时所读取的.cdsenv中对 asimenv 工具的设定被改掉了。

在CIW 菜单中,点击 Options -> Cdsenv Editor, 跳出 Cdsenv Editor 窗口,其中 asimenv 中的 retainSateSettings, 缺省值是 partial, 但是如果被改成 yes, 并且改设置被保存到.cdsenv文件中的话,下次无论你从哪一个schematic打开 ADE-L, 都会把原先保存的ADE-L设定装载进来。

网友E:
在 .cdsenv文件中改动这一行:

asimenv retainStateSettings cyclic "partial"

恢复到缺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 .cdsenv文件中改动这一行:

asimenv retainStateSettings cyclic "partial"

您好,我这个没用被改动,而且我改动过也还是那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个没用被改动,而且我改动过也还是那个问题

先检查一下你的 .cdsinit文件里面是不是最后又对环境变量进行了 overwrite的设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一下你的 .cdsinit文件里面是不是最后又对环境变量进行了 overwrite的设定操作。
...

也没有,就很离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就很离谱

这是不可能的啦,一定是有显而易见的错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可能的啦,一定是有显而易见的错误导致的。

就是非常的离谱,让不然我也不会悬赏了

网友(2024-05-08):
解决了吗?我的怎么还是没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virtuoso启动时所读取的.cdsenv中对 asimenv 工具的设定被改掉了。

在CIW 菜单中, ...

我的怎么通过这个方法解决不了啊

网友G(2024-08-15):
引用 网友F:
我的怎么通过这个方法解决不了啊

我也不行,你找到其他结局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行,你找到其他结局办法了吗

没有,解决不了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H: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评论区的方式也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评论区的方式也没解决。

还是没有,就只能每次打开,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就只能每次打开,删掉了

好吧

网友(2025-04-24):
0.0 一个简单方法。

在你打开cadance的目录下,将你的所有配置文件(所有文本文件也行)删了,重新打开。它会自动生成默认文件,恢复到默认设置,然后就好了。
最后说一句
chatGPT,不行!!
豆包,行!!

网友(2025-11-19):
引用 网友E:
在 .cdsenv文件中改动这一行:

asimenv retainStateSettings cyclic "partial"

我这一行就是partial default ,也会出现楼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