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完后在IO pin上出现大量short的DRC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2022-07-18):
我在所有IO上设置了Route guide了,no_signal和-no_preroute两个都选上了,
eval "create_route_guide -name rg_$name2 -no_signal_layers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no_preroute_layers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coordinate {{$llx2 $lly2} {$urx2 $ury2}} -no_snap"
然后Route完后走线还是从IO内部走过去于是出现短路问题,是不是因为IO在边界了所以ICC不能从外面绕过去?,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楼主:
有啥办法

网友:
搞错方向了,不是挡不挡的问题。查你的netlist,找你的前端, 定义不对。比如看你最后一个图,明明是PAD端,怎么可能有线要接过去。

网友:
IO cell Orientation 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