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ralgen生成寄存器模型时怎么添加hdl_path_slice路径?

楼主(2022-07-19):
请问用ralgen生成寄存器模型时怎么添加hdl_path_slice路径?

网友A(2022-08-31):
是为了backdoor访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backdoor访问么?

是的

网友:
一般在ENV中例化reg_model后,会调用UVM_REG类中的configure方法,这个方法可以用于配置register的hdl path

网友:
在base_test中,通过uvm_config_db将路径送过去
uvm_config_db #(string)::set(this, "env", "hdl_path", "top.dut");

在env中,获取到这个路径,再配到寄存器模型中
uvm_config_db #(string)::get(this, "", "hdl_path", hdl_path);
regmodel.set_hdl_path_root(hdl_path);

网友(2025-03-28):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