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NWELL问题

楼主(2022-07-19):
各位大佬;MOM电容的NWELL需要接高吗?不接会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A:
MOM电容做在NWELL上就是为了隔离衬底对他的寄生,具体接什么只要比地干净的电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M电容做在NWELL上就是为了隔离衬底对他的寄生,具体接什么只要比地干净的电位就可以 ...

感谢回复;那么如果让它的NWELL浮空不接的话;是否只是对其寄生有影响呢?是否会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有影响呢, 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2024-04-09):
问一下你最后接了嘛,或者接其他电位有影响吗(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