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NWELL是否需要接VDD;如果不接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楼主(2022-07-19):
MOM电容NWELL是否需要接VDD;如果不接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A:
假如你是三段mom 衬底NWell 不接,LVS会报错的呀,是两端MOM 你就不需要ntap ,可以不接

网友:
我们之前都是叫电路把NWLL换成PWELL 衬底是NWELL好像是有风险 我小白讲不清楚啥风险

网友:
一般三端要接的,不接的话衬底会有噪声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这个MOM电容是用来做ADC匹配的电容阵列嘛,如果是的话,最好是给他接一个单独从PAD拉过来的地,保持干净,吸收衬底噪声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是三段mom 衬底NWell 不接,LVS会报错的呀,是两端MOM 你就不需要ntap ,可以不接 ...

tsmc0.18um工艺,cfmom的第三端是poly,poly下是个nwell需要自己接电位的,不接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