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ry path进不去,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2-07-19):
library path进不去,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系统版本问题,自己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问题,自己改改

我还是个菜鸟,能否帮忙讲解下在哪里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个菜鸟,能否帮忙讲解下在哪里改呢

你用的什么系统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这个文件里面把你的系统内核版本号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这个文件里面把你的系统内核版本号加上

是这个地方的吗?看起来系统版本号上面是有的

网友:
使用checkSysConf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