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里电阻后缀m和mx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19):
tsmc里电阻后缀m和mx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带m和mx都是三端器件,m后缀是显式三端期间,mx是隐式三端期间,bulk端在参数列表里填写,如下图。个人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m和mx都是三端器件,m后缀是显式三端期间,mx是隐式三端期间,bulk端在参数列表里填写,如下图。个人拙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