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画版图遇到的问题LVS

楼主(2022-07-19):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LVS
报错信息是这样,定位在这里,想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A:
你应该先把softcheck的错改一下,或者你截一下那边报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把softcheck的错改一下,或者你截一下那边报啥错

就是怎么说呢,我搞不清楚他报的错误在哪里,LVS理论上不是版图原理图一致性检查么,我按照原理图连的呀。用的是自动生成的器件。DRC跑过了没问题。

网友:
有没得可能是你的VSS label没有准确的放在线上

网友:
或者说你的gnd和vss在版图或者电路上没有区分开,导致短接识别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用了小写的label?全部改为大写,我当初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
定位不一定准,你先改soft check

网友:
先解决port的错误

网友B:
8楼说的对,soft check、大小写是什么考虑,这线都没连对,明显pin都没打对,数数是不是电路一共就7个port,如果是那肯定pin的使用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说的对,soft check、大小写是什么考虑,这线都没连对,明显pin都没打对,数数是不是电路一共就7个port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说的对,soft check、大小写是什么考虑,这线都没连对,明显pin都没打对,数数是不是电路一共就7个port ...

检查仿真说我原理图衬底没有接地,版图里面衬底接地了,但是我管子生成的衬底我用金属连接到他的源端,并没有接地,和原理图是一致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经典PDK sub!端的问题,建议把schematic和layout完整截图传上来看看,最好再加上器件q一下的CDF界面

网友C:
软连接问题,你PIN打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连接问题,你PIN打的有问题

谢谢,已改正

网友:
衬底接触打上应该就clea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