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ython3 文本读写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19):
有两个列表r1=["wode" "nide"] r2=[1 2],想要使用python把这个列表写入到gvim文本中,且为
wode    1
nide      2
格式;
以上该如何实现?求助

网友:
file = open('txt', 'w')
width = max(map(len, r1))
for a, b in zip(r1, r2):
    file.write('%-*s  %s\n' % (width, a, b))
file.close()

楼主:
hi ,按照您的代码敲了以下,结果有点偏差,结果如下
wode
             1
nide
              2

每次输出第一个列表后会换行,不能直接接上第二个列表的第一个元素;

楼主:
已经可以了,原因也找到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