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减小寄生电阻的方法呀,都可以说一哈

楼主(2022-07-19):
我认为打孔多,粗线都可以减小,但是还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它减小得更多呀?

网友:
多走几层

网友:
线短,高层,叠加

网友:
使用铜线制程

网友:
减少更多就需要再floorplan 阶段就要考虑了,在摆放器件就要考虑对电阻敏感的走线,相关器件靠近摆放。

网友:
高层金属
叠层

网友:
并联多走几层,一般不要用粗线,趋肤效应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