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无法读入st02

楼主(2022-07-19):
本人刚刚接触ADC的仿真,在eetop上下载了8bit sar adc的实例之后,有下载了st02的库,在add library之后,发现使用st02中的instance进行仿真,无法读入st02的model。
想问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library path已经成功添加了pdk。

楼主:
这是附件,希望大家看看

2

2

楼主:
这里说nmos,pmos和电容都没有定义

网友A:
查查model library里面有没有sc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model library里面有没有scs文件

你好,有st02库有scs文件。但还是不行,我重新添加库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model library里面有没有scs文件

想在问问scs文件应该放在哪个文件夹下呢?我是放在st02库下的,和这个路径有关吗?如果不是放在这里,可以和我说一下放哪里比较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model library里面有没有scs文件

我是下载的他的文件,想问一下最后这两排代码如何使用呢?  https://bbs.eetop.cn/thread-396192-1-1.html

网友B:
仿真器的model没设置好。
ADE》setup》Model Libraries》XXX.scs   section=tt

网友:
model里面xxx.scs文件,进去检查下里面有东西吗?是不是路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的model没设置好。
ADE》setup》Model Libraries》XXX.scs   section=tt

感谢,设置好了仿真器的libraries了,但是他又报新的错误,说mn has been already defined,请问是因为两个工艺库不能公用一个文件夹吗?因为model libraries里面还放了smic55的p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的model没设置好。
ADE》setup》Model Libraries》XXX.scs   section=tt

谢谢,我发现是我多载入了MOS的模型,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2-09-29):
引用 楼主:
感谢,设置好了仿真器的libraries了,但是他又报新的错误,说mn has been already defined,请问是因为两 ...

不同工艺库还是不要放在一起混合用,model library本来就是自动调用的,多个库一起用,这样很乱,每次都要重新选择model library。

网友(2022-11-03):
老哥,请问一下没有umc_18_cmos报错了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