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错误问题

楼主(2022-07-20):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版图LVS报错,我的这个NMOS的源不是接在VDD或者地线上的,是接在源端的,我是如图中连接的,LVS报错。想问下为什么会错。工艺是0.18,P型衬底工艺。

网友:
It seems that a soft connection error occurred in the NMOS body(bulk), and all NMOS pwell should be connected in the VSS.

网友:
可以看一下lvs是如何报错的吗?顺便可以把图多截一点

网友:
报错信息看下

网友:
因为p型的衬底会软连接到地,需要加上地的隔离层,如果是t18的话,加上psub2,但是这一层只是lvs用不制版,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这个器件改为深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