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版图连接问题

楼主(2022-07-20):
PNP的BJT版图可以这么连接么,基极和集电极短接接地。LVS报错,报错坐标就是中间的基极。但不知道怎么错了。错误如下图。

网友:
这个是erc错误,并不一定是真的错,它就是提示你nwell接gnd了,让设计者自己再确认一下,因为nwell接地不是常规接法,所以就报错了,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就可以waive掉,pnp这种用法是可以的,这个错误可以不用管它的,但是这种接法要注意latchup的问题!

网友:
nwell接地了,一般接高电位的,所以报了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