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保存的结果无法plot

楼主(2022-07-20):
用AMS做数模混合仿真,已经save的连线上的电压值,仿真结束后无法plot,error显示如图,说是格式不对?请问应该这么设置?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奇奇怪怪很多问题,大概率都是软件版本不太适配,找cad解决. 我这最近跑ams仿真, 新跑的仿真数据还是上一次的, 需要重启才能解决, 根源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