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添加网表

楼主(2022-07-20):
一个schematic模块是数字逻辑模块,里面是空的。版图已经导进来了。跑验证的时候要把网表导入进去跑,LVS如何操作?

网友:
在database里面把网表加上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再导网表的设置里面有个include other netlist  你填上数字模块的网表路径

网友:
Other INputs 第五栏 include file

楼主:
手机端无法一一回复了 谢谢大家

网友:
netlist里面直接填cdl,不提取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