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中global形式变量与普通变量的区别

楼主(2022-07-20):
现有两netlist数据a.cdl和b.cdl,a文件include了b文件,A文件中含有普通变量VDD33,b文件中含有global的VDD,在a中已添加VDD=VDD33语句,lvs验证报错,后在b中将VDD全部替换为VDD33,且在a中已添加VDD33=VDD33语句验证成功,请问为何必须将b中的global必须改为和a相同名字的VDD33,netlist中global形式变量与普通变量的区别

网友A:
在cdl中,语法是有先后关系的, .GLOBAL 需要写在cdl文件的开头,不能写在include的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l中,语法是有先后关系的, .GLOBAL 需要写在cdl文件的开头,不能写在include的文件里 ...

是这样的,AB都有独立的cdl,版图数据也是完整的,版图上看是A嵌套了B模块,现网表数据A:VDDA和VSSA无global,B:  现lvs结果来看,网表数据AB的电源地断开,后将B中VDD改为VDDA,VSS改为VSSA验证通过现提出疑问,为何必须将B中的改成和A中相同的名字,可以验过,但是将VDD=VDDA,VSS=VSSA加到A的网表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