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Interface 的复杂应用问题

楼主(2022-07-20):
各位IC大佬们好,         我在学习Systemverilog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关于Interface的复杂应用的问题,具体如下:
         定义Interface 是创建了一些task,  同时定义modport 描述了不同cell的方向。但是,
          1. 如果在modport对应的Module当中调用 Interface中的task会报错,其中提示task没有在modport当中定义。
          2. 我的两个模块当中都要 对interface的Output wor status进行赋值,在仿真阶段均报错

         以下为我的代码,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A:
modport块里面没有对status变量的声明,所以不认识这个变量。。在modport的output里面声明一下。
话说你这interface的output的status信号用法有点奇怪,为何不放在interface里面定义为logic,然后在modport里面声明方向呢,就跟其他output信号一样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port块里面没有对status变量的声明,所以不认识这个变量。。在modport的output里面声明一下。
话说你这i ...

感谢大佬的回复! 上述代码基本结构是在一本SystemVerilog教程里面找到的, 那请问,如果需要使用interface的类 能够调用interface 里面的类,需要怎么调整我的task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