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端环形振荡器中频率调节部分MUX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2-07-20):
最近在根据这一设计搭建DCO,请问大家这种很多支路的MUX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估计你一个buffer的延迟可能比mux开关还小,所以并联的方式可能不行。
那就多做几套不同的延迟单元,统一在某个点去选择某一条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一个buffer的延迟可能比mux开关还小,所以并联的方式可能不行。
那就多做几套不同的延迟单元,统一在 ...

你说的对,一个支路我准备串多个buffer,不然精度太高。可是如果选择器选择路径太少的话,似乎频率调节范围就十分有限了。我是为了线性度采用的这种方式,好多文章也采用了这种架构,但没有具体介绍选择器如何实现的,路径一旦多起来,感觉MUX就较难设计了。我是初学者刚接触这个,目前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困惑

楼主:
在另一篇论文中看到直接用三态倒相器作为64选1MUX,准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