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压摆率

楼主(2022-07-20):
我参考的复旦大学那个两级运放设计来做的,一个五管+一个共源极,仿真压摆率为什么是这样啊?求指点

网友:
输入信号是不是从0到1.8V的方波?试着减小一下输入摆幅。如输入0.5V~1.3V的方波

楼主:
还是没什么变化呀

网友:
你的输入波形确定是个方波?V1呢?周期?下降时间?占空比?你点下输入波形看下吧,感觉输入可能不对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
你这运放有点奇怪,1.8V的电源还能输出1.8V。运放功能对吗?

楼主:
增益有八十多dB,裕度五十多度,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益有八十多dB,裕度五十多度,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贴出电路才好找问题

网友A:
运放的正负输入标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正负输入标反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