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了个dc这几个warning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20):
(图片)

网友A:
这种warning不用管,不影响仿真结果。可能是你的网表不太符合cadence的要求。但cadence也可以处理。同时,仿真规模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warning不用管,不影响仿真结果。可能是你的网表不太符合cadence的要求。但cadence也可以处理。同时,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