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问题

楼主(2022-07-20):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原理图中衬底接的是源端没有接地,版图连接如图,直接用金属连接到源端,然后报错说体连接到了地,这是为什么

网友:
softchk的问题,p型的晶圆是vss与nmos的p型衬底软连接

网友A:
画一个隔离层把版图上单独的地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隔离层把版图上单独的地圈起来

请问隔离层用什么图层画GT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隔离层用什么图层画GT可以么

每个工艺不一样吧 我们是用的sub

网友B:
衬底电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衬底电位呢

衬底电位另外加p衬底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