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us在library里找不到cell

楼主(2022-07-20):
直接复制的工程文件,解压后在文件夹里能找到这几个文件,但是打开library后却找不到该文件对应的cell电路,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是不是把cell文件,复制到了lib文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cell文件,复制到了lib文件的位置。

这个要怎么查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怎么查看呢

截一下Library Manager页面的整体的图,前面那个图太小了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一下Library Manager页面的整体的图,前面那个图太小了看不出来

这样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