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步长设置

楼主(2022-07-20):
小弟最近在进行DC-DC电路的tran仿真,在开始阶段需要电路振荡,所以需要把最大步长设置的很小才能正常工作,但是到后面进入其他模式后就不需要这样小的步长了。请问有没有方式可以对仿真不同时间的步长进行手动设置,从而加速仿真速度,比如0-10ms最大步长为40ps,10ms之后最大步长不做限制。

网友A:
tran设置中有个dynamic parameter选项,点选后,可以设置https://mp.weixin.qq.com/s/s-iJELYTlB4ypCgBcaxQAw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设置中有个dynamic parameter选项,点选后,可以设置https://mp.weixin.qq.com/s/s-iJELYTlB4ypCgBcaxQ ...

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A:
tran设置中有个dynamic parameter选项,点选后,可以设置https://mp.weixin.qq.com/s/s-iJELYTlB4ypCgBcaxQ ...

学习了